焊接后孔的尺寸变化---请教

楼主(2008-11-12):
我有一个设计,焊接后孔无法加工,那位大虾能否告诉我解决方法

楼主:
焊接后孔的尺寸变化(补充)

孔的周围是环焊缝,孔焊接后的变形量

网友:
传张图纸上来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然后利于解决问题。

楼主:
焊接后孔的尺寸变化(补充)

图纸不知道能否传出

楼主(2009-03-16):
图纸不知道能否传出

网友:
你是否可以把那个直径100的孔留小点,多留点加工量,焊后再加工呢?或者焊缝采用多层多道焊,层间温度控制的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