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速度为什么是MM平方/MIN---请教

楼主(2008-11-12):
线切割的速度为什么是MM平方/MIN,怎么会是面积除以时间,而不是长度除以时间,感觉怪怪的,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直观,可能跟计算加工费有关。一般都是以平方mm计单价的。广东这边都是。别的地方就不知道啰。

网友:
面积=长度*厚度

楼主:
那线切割的“线速度”就是那个速度再除以厚度对吗?

网友:
我们贵州也是按面积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线切割的“线速度”就是那个速度再除以厚度对吗?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面积=长度*厚度,同种材料,厚的割得慢,

网友(2009-05-05):
我这里采用:(周长*厚度*系数)/906(或804)计算线切割工时

网友(2009-08-08):
8# eric921083167 人家都是除以1200或1500的,你那企业效率不高哦!

网友:
线切割的速度与工件的厚度、材质、加工形状、高频参数等等都有关系,尤其是厚度影响最明显,越厚速度越慢。加工费一般是以加工面积来计算的,因为线切割加工的就是一竖直的平面,是一条带厚度的线:),至于每平方毫米多少钱各地不一样,我们这大多数私企一般1000平方毫米6-7元,当然特薄的、加工形状来回返复的、带锥度加工的、材质难加工的,这些只按加工面积计算价钱就不划算了,线切割加工一条直线与同等条件加工同样长度的一条斜线所花时间可不一样,而加工面积=长*厚却一样;另外批量的小孔加工也须加上上、下钼丝的时间成本才行哦。

网友:
回9楼:我们是国企,线切割的工时是比较好赚。因为算工时的方法不一样。我现在采用除以1200或1500计算了!

网友:
明白了,按面积算钱

网友(2012-11-29):
线切割的速度怎么测出来?整体的加工速度又如何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