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直辊裂纹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2):
前一段时间,我单位承制了一台6辊矫直机,辊的材料为9CrSi,辊径为220mm,长度为2500mm,辊面长1800mm.锻后探伤未发现裂纹,然后进行机械加工留磨量,外协表面中频感应淬火,肖氏硬度85-90,最后外协磨削加工,磨时(辊面见光)发现裂纹(沿辊身长度方向),磨工说是热处理产生的裂纹,热处理厂家说是磨裂的,真不知道原因出在那了,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到底是谁那出了问题.

网友:
http://bbs.cmiw.cn/search.php?se ... sc&searchsubmit=yes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5319&extra=page%3D1
你先看下上面的内容
有空时我再来回答
先问下这种裂纹是细而浅?呈龟裂?

楼主:
先谢谢三脚猫大侠,裂纹是呈细长浅状.

网友:
多少宽?多少深?多少长?有几条?如何分布?

楼主:
回三脚猫前辈,裂纹是沿辊长度方向,长度有500mm,800mm左右,肉眼看到的有4条,宽度有20-50道左右,深度不详。

网友:
应该不会是磨裂的,锻造后探伤未发现裂纹。表面淬火引起裂纹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表面硬度多少,表面有没有做过渗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面硬度HS85--90,材质是9CrSi,表面没有渗碳。

网友(2008-12-25):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应属于淬火裂纹
1、9CrSi有脆性和硬性、有脱碳倾向,及对表面淬火处理的热敏感性和易开裂倾向;
2、表面中频感应淬火---有没回火处理过?要防止有的热处理是不回火的,或者他们回火不到位
3、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正火+球化退火、低温退火,
   常用球化退火
4、最终热处理---不完全淬火+低温回火
   合金工具钢由于导热性差,淬火加热速度应当缓慢,淬火加热前必须预热

网友(2009-08-10):
我们需要矫直机,http://www.jidzdz.com.cn

网友(2009-10-25):
大家都很厉害我是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