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粉末冶金的密度?

楼主(2008-11-12):
提高粉末冶金的密度,可以减小孔隙.
工艺中如何控制?有这方面的专家吗?

网友(2009-11-02):
加单重,或提高烧结温度

网友:
1.调整不同粒径的粉末颗粒所占的比例,以提高粉末振实密度
2.提高烧结温度,延长烧结时间
3.采用熔渗等粉末冶金工艺

本人不干这一行,理论上知道这么多,没实践过

网友:
加大单位压制力。也就是提高压制力,可能会有限增加啊

网友(2009-12-02):
1.温压
2.好的润滑剂
3.加大单位压力。
4.高温烧结
5.复压复烧
6.渗铜
7.真空烧结
8.粉末锻造

网友(2010-01-14):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0-04-09):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1.熔渗(渗铜)
2.温压
3.复压复烧
4.松装加高
5.烧结时间延长,温度加高
6.用含镍等收缩性原料,使产品烧结时尽量不膨胀
7.用压缩性好的粉末,如赫格纳斯的铁通碳,都可以压到7.0,当然和模具结构也有关系
8.在设计模具时,就必须考虑到压制时形成的密度问题

网友(2010-07-07):
电磁成形技术用于粉末材料压制,能有效提高制品密度和致密均匀性,是获得高密度粉末冶金制品的一种有效方法

网友(2010-09-13):
加单重是比较廉价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粉末冶金产品能不能代替45#钢做出来的产品?硬度能达到35HRC吗?

网友:
学习学习,密度最高可达到多少。

网友(2010-10-31):
学习了不少。
/ o; ^5 R2 P0 _% r谢谢LZ。

网友:
提高烧结温度会使致密度增加

网友(2011-03-13):
1.熔渗(渗铜)2.温压. 3.复压复烧,

网友:
学习了.不错,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