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HRB和HB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8-11-12):
硬度HRB和HB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怎么换算呀,或是有没有对应表?--小女子求教!谢过了!

网友:
HRB是洛氏硬度,HBW为布氏硬度,HB应该是表示错误。

楼主:
阿,这样呀,我手边的资料洛氏硬度是HRC,HB是布氏硬度,就是没有HRB的,好像跟您说的不太一致!

网友:
这是从“机械设计师”手册上摘录下来的,没有HRB的。

楼主:
哦,那我想肯定是他们表示错了。所以我找半天都没找到过。万分感谢站长!

网友A:
HRB 是洛氏硬度的一种标度:
负载100kgf,直径1.6mm钢球检测。
HRB81.7相当于HRC0。
HRB100相当于HRC23。
100以上不推荐使用。
主要用在表面处理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RB 是洛氏硬度的一种标度:
负载100kgf,直径1.6mm钢球检测。
HRB81.7相当于HRC0。
HRB100相当于HRC23。
100以上不推荐使用。
主要用在表面处理的时候。

能够提供资料源自何方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B 是洛氏硬度的一种标度:
负载100kgf,直径1.6mm钢球检测。
HRB81.7相当于HRC0。
HRB100相当于HRC23。
100以上不推荐使用。
主要用在表面处理的时候。

请问有具体的对照表吗?谢啦!

网友A:
MISUMI的附页就有,我相信它是真的。
明天我就把他扫描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SUMI的附页就有,我相信它是真的。
明天我就把他扫描上传。

谢谢!

网友:
从MISUMI附页扫描的硬度换算表

昨天说要上传的硬度换算表:

网友:
谢谢楼上社友!

楼主: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11楼真是细心,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RB 是洛氏硬度的一种标度:
负载100kgf,直径1.6mm钢球检测。
HRB81.7相当于HRC0。
HRB100相当于HRC23。
100以上不推荐使用。
主要用在表面处理的时候。

相当专业.

网友:
(标准)强度与硬度换算GBn166-1982=17[1]

让你更加了解硬度的换算准确性,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1-09-19):
确实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呵呵,当然不一样了,一个是洛氏硬度,一个是布氏硬度,测试用的压头不一样,测出来的结果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B:
HR表示洛氏硬度值,A、B、C表示有三种标尺,其中A与C标尺的压头都用120度金刚石圆锥,而B标尺的压头用的是1/16in或1/8in的淬火钢球。所以HRB还是有的,只是不常用。至于HB它一般有2种,即HBS和HBW,也是压头的区别S表示淬硬钢球,而W表示压头为硬质合金。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谢谢。。。

网友:
论坛高人就是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表示洛氏硬度值,A、B、C表示有三种标尺,其中A与C标尺的压头都用120度金刚石圆锥,而B标尺的压头用的是1 ...

您好交个朋友 请问你的QQ 是

网友:
HRB??=HRC+HBW?
怎么凑得?

网友:
关于HRB同意六楼的说法,HB是布氏硬度。

网友(2011-11-12):
不必在论坛找吧,既然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相信公司里肯定有相关的资料,至少机械手册什么的都有吧,在那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