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加工时候差动齿轮用错会影响什么?---请教

楼主(2008-11-12):
如题,加工0.3 16左斜齿的时候差动齿轮A用错了,110的齿轮错用了109。我按照机床的齿轮计算公式倒算了一下,比实际的差了0.025,按照要求倒算结果必须是达到0.00001以下,现在大了这么多,不知道最终影响什么?不过外径、啮合是好的。

网友:
影响的是齿轮的接触斑点,齿形也要发生改变,如果另外一只齿轮也是这样做的,影响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两齿轮实际啮合的中心距发生改变.装配成了问题.齿轮接触斑点少了,齿轮的有效接触面积就少了,齿轮的寿命就要减短.你差动挂轮总的比相差0.025,这个折算出的齿轮螺旋角就要差好几分了,这样做出的误差太大了,按照要求为0.00001以下的话,你这个齿轮算是废品了.外径,啮合是好的,这是你肉眼看是好的.但上用仪器测量,是废品.

网友:
杨大狭:你好!
看你的贴就能学到东西。我齿轮加工已经入门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了解了这个知识了。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得到你的指导!

网友:
齿向倾斜率偏差影响比较大,从而影响啮合接触斑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0.3 16左 斜齿”和“比实际的差了0.025”我没看明白。
答:1)挂错轮肯定影响工件的齿向精度Fβ。
    2)零件合格与否应该倒算挂轮求实际的螺旋角与图纸螺旋角的差值,再依齿宽B折算出齿向的实际误
       差线值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螺旋角越大或齿宽越小的齿轮所允许的差动挂轮误差越可以大一些。
结论:挂轮精度与工件的螺旋角和齿宽有关,此零件合格与否可以计算后得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讨论一下:如果齿向误差太大,按实际公法线尺寸和实际螺旋角算出变位系数,用同一组挂轮加工高度变位的右旋齿轮相啮合可否。

网友:
螺旋角误差过大,可以用同一组差动挂轮加工另一只高变位右旋齿轮,根据现场加工的左旋齿轮公法线,原始中心距,齿坯外径以及实际螺旋角算出变系数,用高变位算出右旋齿轮的公法线,齿顶圆直径.但是这对斜齿轮的承载力改变了.如果右旋齿轮齿数比较少,那么经过正变位以后,齿轮的牙齿发尖,齿顶有效宽度减小,严重时齿顶呈一条线.

网友:
我想这样做在外加工单件齿轮还是有用的,但是在成批生产时,出现这样的问题,齿轮是不能用的,因为它不符合客户要求,客户不愿意,就是改了装成机器卖给用户,下次这对齿轮当中有一只齿轮打齿了,必须去订做了,互换性差,维护周期长.用户不愿意哦.除非自己生产套件,自己组装成品机差不多.否则这样做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0.3 16左 斜齿”和“比实际的差了0.025”我没看明白。
答:1)挂错轮肯定影响工件的齿向精度Fβ。
    2)零件合格与否应该倒算挂轮求实际的螺旋角与图纸螺旋角的差值,再依齿宽B折算出齿向的实际误
       ...

是这样的,齿轮的挂轮计算是这样的:SIN B= m/1.9878……*A/B*B/C  ,B是螺旋角,m是模数,ABCD是挂轮齿数。同样的,这个公式也是有反运算进行验算的的,我根据反运算的结果推算出来发现SINB的值比正确的值要大0.025。而要求这个值是要小于0.00001的。推算下来就是要17度多了。
另外这个东西最终是用在高档绘图仪上的驱动齿轮轴,要求达到JIS1级精度。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绝对不可以的。呵呵,这个轴控制的绘图笔画2500毫米长的线,起点到终点误差不过0.8毫米以下。反正这次数量也就400多,500多美刀而已。一天多就做出来了。也算给工人一个教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训----应该是大家的。不知这次错误是怎样察觉到的,如果螺旋角(挂轮)误差过大时,对刀时和初检时应该发现齿厚(公法线或固定玄)与全齿高(径向进刀深度)对应不上。工艺程序是否有疏漏呀?
    顺便向你和杨致敬。

网友:
加工斜齿之前应注意的问题:
    (1)机床的差动挂轮算出来以后,要进么反算,看这组挂轮的比值与实际数值相差多少.(理论挂轮是机床差动定数*工件螺旋角正弦值/滚刀头数*工件法向模数).实际挂轮比是当前机床用的四只或两只差动挂轮(a1/b1*c1/d1或者是a1/d1,将它的比值算出,反算方法是实际比值*滚刀头数*工件法向模数/机床差动定数,得到的数值是工件螺旋角的正弦值,然后用电脑操作系统自带的计算器,算出其正弦反函数,,按一下度,分秒转换,就可以算出实际工件螺旋角了,正常误差是5秒以内,精度高的要求更高,我们平时加工七级精度齿轮,差动挂轮比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五位就可以了.
     机床调好,首件试切,先轻轻碰一刀,(也叫肯刀花)碰刀量最大不得超过0.15,最好是0.1mm以内.挂上自动走刀,让机床轻轻走一刀,看一下差动挂轮的方向下确与否.以及差动挂轮在机床上的次序有没有挂反.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做过斜齿轮的都见过.
      如果差动挂轮次序挂反了,碰刀过程中没有发现,且反过来挂的比值与实际比值相差不是很多,这个就不容易发现,碰刀以后,记下碰刀时机床径向进给刻度盘上的数值,按照图纸要求的公法线或跨棒距去做.,最后算出总的进刀量等于图纸上的全齿高,当然这个要受齿轮坯外圆公差影响,但是这个上下只相差几丝,最大不超10丝.如果除掉这个还差的话,肯定是差动挂轮比误差过大.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滚刀原来是加工正齿轮的,螺旋角是零度的直齿轮的,你现在加工斜齿轮还用这把滚刀,且斜齿轮的螺旋角在10度以上,那么做出的齿轮全齿高要比图纸上要短20丝左右.这时就要订做专用滚刀了.
      首件做好以后最好是拿到齿形齿向检查仪上检查齿向和齿形误差,这个是最直观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设备也可以在齿轮的齿顶涂上红丹,在白纸上滚一圈,用万能角度尺测量齿轮的螺旋角,这个误差很大,只能在修配时用.批量生产是不能用的.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说来也巧,刚好要换16度右0.3的齿轮轴做,拆惰轮的时候发现齿轮A错了。后来询问了作业员,原来前面换齿轮的时候把110和109齿轮放错了位置,拿的时候没有看,结果就直接装上去做了。后面的作业人员也没有按照作业指导书的要求去检查,于是就这样错了下去。

网友:
调整机床时,首件一定要检查,否则有可能造成产品成批报废,等到发现已经晚了,做也做出来了,还能找谁?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C:
   半夜两点钟发帖子,不睡了!

网友:
我也犯了如此错误,干出了一批,还好,齿坯没废,可改小一型号的齿轮。

网友:
影响齿形,对不?

网友(2010-07-07):
搞齿轮加工一定得做好首件的检查工作,不然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