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最近制作的QT600-3不断会出现球化不好的现象---求助

楼主(2008-11-12):
我公司最近制作的QT600-3不断会出现球化不好的现象。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详细说说你的工艺,我好判断
一般情况下是原材料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工艺问题

网友:
注意铁水不要氧化。选用优质原材料。

网友:
球化不良和原材料还有工艺都有关系,原材料应尽量纯净,其中氧和硫的含量一定要控制好;再就是工艺上看你们厂采取哪种球化方式和球化剂,孕育情况如何,浇注时间是否合适。
建议你再写详细一些好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