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调压阀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作用---请教,如图

楼主(2008-11-12):
如图,远程调压阀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作用?
现场调试设备,发现在系统压力正常情况下,远程阀就是不起作用。
在拆除内部弹簧,直通情况下也如此,油缸内前进压力就是不能下降。
该阀T口与主溢流阀T口相连,阀台经检查也正常。
困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看方便些

这样看方便些

网友:
在这里我好像没有看到有远程调压阀啊。
1个电磁溢流阀,1个普通的溢流阀,2个电磁换向阀,2个单向节流阀,1个液控单向阀

楼主:
普通的溢流阀就是,根据需要,起调整分路油压作用

网友:
“油缸内前进压力就是不能下降”
压力是憋起来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注意。
可以怀疑:1、溢流阀的设定值是不是有问题?
          2、单向节流阀的开口度是否有问题?
          如果你说只在油缸前进时出现压力不能下降,我觉得和单向节流阀关联很大!
一家之言!

楼主:
现况再补充:
       该缸为夹紧油缸,设计这一阀,只为调节夹紧力大小之用,现在却不能作调节用。
    电磁溢流阀压力可随意调节,节流阀只起稳速作用,有背压,但不会影响该直动调压阀的调压作用,因为节流即使调最大仍无助于解决问题。
   检查阀台油口,两T口相通并直回油箱,应该对调压阀溢流回油无背压影响。然而解除弹簧后,无杆腔压力油竟连阀芯都不能冲掉,取出来却是很容易的,而该阀P口及阻尼孔均无堵住,困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换向阀前面装个减压阀,去掉溢流阀试下

网友A:
请确认您的无杆腔所接的溢流阀和压力表的位置是否是原理图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您的无杆腔所接的溢流阀和压力表的位置是否是原理图中的位置?

所接溢流阀和压力表无误,均与油缸无杆腔相连.

更换减压阀值得考虑--阀台无位置,考虑叠加式,要新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接溢流阀和压力表无误,均与油缸无杆腔相连.

更换减压阀值得考虑--阀台无位置,考虑叠加式,要新购
1)远程调压阀就是我们说的遥控溢流阀吧,该元件功用与先导阀遥控口连接,用作远距离调压,不单独在系统中使用.我认为你选用元件有误.
2)不明白你设计中为什么在该处采用溢流阀而不用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远程调压阀就是我们说的遥控溢流阀吧,该元件功用与先导阀遥控口连接,用作远距离调压,不单独在系统中使用.我认为你选用元件有误.
2)不明白你设计中为什么在该处采用溢流阀而不用减压阀?

东方羚羊终于出手相助,一针见血指出失误之处,佩服!

该处溢流阀原来起防过载之用,以前系统中用。这次,老油路块拿过来用凑用,却出了洋相,惭愧!

谢谢交流!小鬼给你请安啦!

网友:
不能总是用原来和这相防的来做新的系统啊!还得想下,为什么要用

网友:
不知压力表是否显示有压力?如果有的话溢流阀拆开后有无油液流出?没有油液流出说明回路不通。液控单向阀之后的远程调压阀是否直动式溢流阀?另外你所说的不起作用是指压力调不下来吗?还是调不上压?系统溢流阀压力应调得比远程调压阀高,远程调压阀才能起作用。
另外该回路有问题,系统中用了液控单向阀是作保压用的吗?如果是话,那么液控单向阀最好用外泄式的,电磁换向阀机能应用中位时AB口通T才能有较好的保压效果。
如果把远程调压阀去掉,而在换向阀之前加减压阀保压效果会更好。

网友(2009-11-09):
1)远程调压阀就是我们说的遥控溢流阀吧,该元件功用与先导阀遥控口连接,用作远距离调压,不单独在系统中使用.我认为你选用元件有误.
2)不明白你设计中为什么在该处采用溢流阀而不用减压阀?

网友:
你如果选的是先导型溢流阀,泄漏油口没接回油箱,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嘿,没注意时间,又是老帖子被翻了出来。
14楼的真无聊。

网友:
能否将你的两个溢流阀的资料上传?

网友:
1)远程调压阀就是我们说的遥控溢流阀吧,该元件功用与先导阀遥控口连接,用作远距离调压,不单独在系统中使用.我认为你选用元件有误.
2)不明白你设计中为什么在该处采用溢流阀而不用减压阀?
引用 网友B:

缩紧装置也能用减压阀来起到减压效果?这个不怎么理解
减压阀是起作用应该是要有相应的流量流经阀体,如果没有流量则进出油口压力应该理论相等,实际相差也不大。
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为什么叫远程调压阀,又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