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NJ 204 E T C3 这个T代表什么呀?

楼主(2008-11-12):
NJ 204 E T C3 ,其他都好理解,就是这个T代表什么呀?

网友:
不清楚这个含义,原厂家是誰?

网友:
NSK轴承保持架代号--ET

The bearings with suffix ET have polyamide cage. The maximum operating temperature should be less than 120 °C.

楼主:
这么说T代表耐受温度了。

网友:
真正的高手来了。
惭愧,露外行的馅了。
我手头没有ET, 只有EW, 和EM的。

网友:
应该是保持架的一种结构

网友:
轴承各大品牌都有各自的表示方法,所以提问前最好写明是什么品牌,才好转换及解释。

E是通常理解是加强型,优化内部设计,装有更多和/或更大的滚子,安装尺寸与标准的一样。

T是树脂保持架,120度以下使用,具体材料要查资料,但现在手头没有。

C3是径向游隙大于普通游隙组。

问一个题外问题,这个是汽车发电机上用轴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