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向转动的轴承---请教

楼主(2008-11-12):
前段时间看到国外发来的机器上,有个单向转动的轴承(只能从一个方向转动,不能反转),觉得很新鲜,不知道他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杭州在哪里可以买到样品?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清楚哦期待高手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就是单向轴承,又叫超越离合器。网上搜一下吧,很多的。

网友:
就是超越离合器,也叫单向轴承。国内很多厂家生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谁能讲讲他的工作原理 啊?

网友:
我知道国内的确很多家厂有做这样的轴承~~有单向6205和单向6005~~我见过的两种~~

网友:
超越离合器是机械传动的基础件之一。它是用主、从动部件的速度变化或旋转方向的变换,具有自行离合功能的一种离合器,用途广泛。滚柱式超越离合器历史悠久,据文献报道于1878年以“换向电动机”为题载入德国DRP2804.47h5专利中,用在换向机构上。随后的近百年,滚柱超越离合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结构型式增多,应用也较普遍。
    楔块超越离合器是继滚柱超越离合器之后开发的一种新型离合器。自问世以来,以承载能力大,自锁可靠,反向解脱轻便,结构紧凑,操作方便,在机械传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新产品开发和引进产品配套国产化的需要,楔块超越离合器得以迅速的发展,从结构、性能和可靠性等日趋完善,而且离合器的型式、规格更加齐全,产品质量逐渐提高。
    楔块超越离合器常与滚珠丝杆副或其他部件配套,作为防止逆转机构,也可以单独使用,作为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的精确定位,传递转矩或切断转矩,具有自行离合功能的一种离合器。因此,有称谓逆止器或单向轴承。
    楔块超越离合器是在内环和外环间(滚道)放置楔紧元件(楔块),使其回转时在一个可以传递转矩,而在另一个具有相对空转性能。只有当内、外环转向相同,转速相等时,才能传递转矩,否则均为相对滑动,这种不传递转矩的滑动状态称之超越。
    超越离合器按GB10043-1988《离合器分类》标准可分为接触型、非接触型和双向型,前两类型实为单向型。

网友:
随便发一个样本,德国GMN的

网友:
伊凡版主的头像太正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还有伊凡师傅的资料
要是哟中文的就更好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http://www.xy-cy.cn/cn/yyfl.asp?id=10的资料,纯中文.呵呵.

网友:
好资料往往都是英文的,郁闷,英文都忘的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S; X* w1 W9 G, U, @
我看看

网友(2009-03-08):
谢谢各位的回答

各位高手们有谁知道:中专2L002098075是什么意思,,谢谢了.我只知道单向轴承,,有代用型号吗?

网友:
跟着长知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没见过这样的轴承

网友(2010-06-13):
这个东西我听说过,但是实物没有见过,我想大概的原理应该与棘轮差不多,在一些防治倒转造成危险的地方应用较多,我之前是在一台流水线设备上看到过这种轴承的工作状态,但是没有观察到具体结构,帮不了楼主了,,但是我想看了版主的样本应该就会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