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密封件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2):
各位液压大虾,最近我在设备维护中遇到了一个我无法准确判断的事情:
在一根轴上的一段,设计者用两个骨架旋转油封来密封油(齿轮油),不知是否正确?
因为根据我的了解,一般都是使用一个旋转油封就可以达到相关密封要求,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两个密封件来密封油,不知道这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
根据我的判断:设计者是想用两个油封来提高密封的可靠性!但是在实际中发现靠近油的一个油封对轴的磨损较小,但是另一个油封对轴的磨损较大且磨损带也较宽!
以上,希望各位更够帮组我确认一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楼主:
发一张有关相片:

网友:
内侧油封起封油作用,存在油膜润滑,对轴磨损小;而外侧油封无油或少油润滑,只将灰尘挡于此处之外(唇口理应向外),反向灰尘钻入,从而加快了轴的磨损。

网友(2009-03-13):
一般高压油封用两道是可能的。通常情况下油封是不密封压力油或者说压力很小。一道油封最常用。两道油封就会存下接触油的油封磨损小而另一个磨损大。如果轴的硬度提高的话会减少轴的磨损

网友:
立轴下腔体密封用一对骨架油封正确,看轴颈磨损痕迹似乎选型有问题,有油封图片吗?设计时应该为日后维修留有余地。

网友:
同意3楼的意思

网友:
最好先分析原因,摸索出问题

网友:
三楼说的对,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