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油封设计----请教

楼主(2008-11-12):
关于旋转密封件的使用问题
各位液压大虾,最近我在设备维护中遇到了一个我无法准确判断的事情:
在一根轴上的一段,设计者用两个骨架旋转油封来密封油(齿轮油),不知是否正确?
因为根据我的了解,一般都是使用一个旋转油封就可以达到相关密封要求,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两个密封件来密封油,不知道这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
根据我的判断:设计者是想用两个油封来提高密封的可靠性!但是在实际中发现靠近油的一个油封对轴的磨损较小,但是另一个油封对轴的磨损较大且磨损带也较宽!
以上,希望各位更够帮组我确认一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楼主:
追加一张有关轴的磨损图片

网友:
很正常,因为靠近油的一个油封有油润滑,而另外一个则基本处于干磨的状态,可以在两油封中间抹些润滑脂减轻外面油封的磨损

楼主:
经过本人多方了解,最总得到如下令我比较满意的答复,不知各位看法如何:
1、用两个旋转油封纯粹没得必要,主要原因为:
1)、旋转油封只有在主唇侧油油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密封作用,才能在油封和轴之间形成油膜;
2)、只有在形成油膜后才能形成泵吸现象,才能形成密封作用;
3)、第二个油封没有形成油膜,因此只能对轴形成干磨察,从而导致第二个密封处磨痕深且磨损带宽;
以上就为油封在装配时油封唇口一定要摸润滑油的原因之一;
以上不知是否合适,反正我是比较信服此种解释!

网友(点评):
以前碰到过情况,油封漏油,但是油封唇口会把轴磨损出沟槽。

网友:
油封的密封原理 油封滑動接觸面上油的流動是從大氣側流向油側又從油側流向大氣側的循環 滑動面的潤滑良好 可防止磨損的進行 由此沒有泄漏  以上論述引用NOK的密封原理說明你查到的應為正解

网友:
提醒一下啊,要保证油封所接触轴的粗糙度要高

网友:
学习了,有碰到过旋转密封的问题,所以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