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粉末喷涂)如何在喷箱体表面时不让粉末不飘进箱内---请教

楼主(2008-11-12):
现有我公司接到一大批类似于消毒柜的外箱体要表面粉末喷涂的大订单,要求只对外箱体表面喷一层60~80微米黑色粉末,但箱体内不能沾有半点粉末。我们所用设备是高压静电喷粉枪。已经尝试过好几种方法,但,是隔粉效果不理想就是操作繁锁,效率低。恳请各位大虾们帮忙想一下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问题在机箱机柜的喷涂时经常遇到,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我们就是将不喷涂的地方遮盖起来。即裁比不喷涂表面略小的绝缘纸(维修电机用的那种较薄的青壳纸)周边用耐高温胶带粘好,喷涂固化后将纸和胶带取下,更换胶带,绝缘纸丛复使用。

楼主:
谢谢斑竹 ~我们也曾用过类似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我们固定青壳纸用的是磁铁而不是耐高温胶布.(因担心胶布质量不稳定经200度高温后会出现胶布胶溶在工件上现象,)但因批量太大,要求交货时间短,用这个方法效率不高,投入的人手需要很多才能实现得到,现在是想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可以做几个和内腔配合的内撑,材料用非导电材料就行了啊

楼主:
很感谢土豆-HZ的回复,在下笨拙,想请教一下这个内撑该怎样做,与工件互扣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零件图纸发上来看下

网友:
我想是否可以通一根气管,给箱体内充气,使在操作过程中空气是往外的,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式的图纸我这里就没有了,只好用先用PS徒手画了个草图。工件整体外形是四方锥体,开口处是四边向内翻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可以解决到粉末会飞出喷台以外,以及所充的气体不影响到需要加工表面的上粉,那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B:
翻边的端面要喷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边的端面要喷涂吗?

要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防止在喷翻边面时粉末的大量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