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工程图的一些参数如何自动显示在装配图的名细表内

楼主(2008-11-13):
在做零件工程图时候,会在标题栏内标注一些参数,如零件名称、图号、材料、零件数量等。
在做装配图时,这些参数基本都要填写进名细表内。
请问如何使在作明细表时,自动填写这些参数?

网友:
记得老师讲过,忘记了
楼主查查书看看有没有

网友:
零件名称:&asm.mbr.ptc_common_name
数量:&rpt.qty
重量:&cmass kg
比例:&scale
图号和材料的参数我忘记了

楼主:
图号和材料的参数我暂时用模型中的参数代替:DESCRIPTION、MODELED_BY。
不清楚是什么参数,是不是制图与设计参数?先用着,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达到目的,以后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