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购立式专用铣床一般有哪些参数---请教

楼主(2008-11-13):
公司想定购立式专用铣床一台,请教各位行家,一般有哪些参数要向厂家提出呢,哪一个生产厂家做的又经济又好用。

网友:
根据你的零件和切削参数,确定工作台大小、主电机功率、主轴扭矩、主轴刀柄形式、各进给轴行程等

网友:
根据工件精度要求,结合各厂家提供的精度指标,提出主轴回转精度、轴向窜动、进给轴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运动直线度、相互垂直度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