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机械密封使用寿命方法

楼主(2008-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4-18):
《如何延长机械密封使用寿命方法》word内容2 c( d3 {8 w5 X' [! n
马草机械密封,也叫端面密封,比填料密封有许多优点,例如节省动力、密封可靠等,所以能用机械密封的地方应尽量采用。但有些机械密封使用寿命不长,拆装起来比填料密封麻烦得多。遇到这种情况,它不但显示不出优点,反而成了缺点。所以延长使用寿命是推广机械密封的关键问题之一。影响机械密封使用寿命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静环材质。在同样条件下,不同材质的静环,使用寿命不一样。目前,一般机械密封所用静环都是浸树脂石墨,如果将其换成浸金属石墨,使用寿命就会长得多。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机械密封式和用在振动较小的情况下,如果振动大则影响机械密封的寿命,所以一定要做好积案镇设计,如加装一些橡胶软管做盲管,或者直接安装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