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板式换热器一个共通的问题:密封泄漏

楼主(2008-11-13):
现有的大多数排板式换热器有一个共通的问题:万一排板与排板之间的密封胶条发生损坏时,所泄漏的液体就会漏到对面的排板上,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水乳混合啦。
针对这个问题,国外有一种双保险防漏的设计,其意义是:万一排板与排板之间的密封胶条发生损坏时,所泄漏的液体不会漏到对面的排板上,而是会从该泄漏的排板缝间直接排出来。
(我们有客户需要在国内找这样的产品。)

网友:
之前有解释,我公司的线密封垫片就是防止水乳混合的,他是阿法拉伐的M系列的,设计要求比较严格!

楼主:
根据我们多年使用的了解,要达到双保险不光是线密封垫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排板上的液体流道设计。

楼主:
举一个例子。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1、普通的单密封阀(图一):
如果阀芯密封损坏,液体必然往下渗漏,导致阀体上方的物料与下方管道的物料相混;
2、双密封防混阀(图二):
万一阀芯的主密封圈损坏,还有第二个密封圈防护,这是液体会从阀体下方的旁通溢出,物料不会与下方管道的物料相混,所以也叫防混阀。

网友A:
外漏比内漏要好处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漏比内漏要好处理些

您所说的外漏或内漏是具体指的哪里呢?敬请指明。
就上述阀门而言,我的理解是没有外漏或内漏之区别的。

网友:
谢谢您的指正,就您举的阀例应该是没有内外之分;我的理解是阀的例子对换热器来讲结构上可联想,似有隔靴之感,我既往经验是最好从结构上将排板的密封结合缝外露或使其可观察抑或可回流,这通常要损失一部分换热面积且结构复杂些

楼主:
回7楼zzhylm友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意见!
我6楼所言并非指正,因我对排板的设计结构亦了解不足,所以有此疑惑。

网友:
要求2楼把你们的结构贴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2008-12-27):
双夹板板式换热器 好多公司都有啊

网友(2009-04-01):
这确实是一个通病,但我想最好还是在设计和安装上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