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 使用坐标标注时,怎么自定义坐标原点!

楼主(2008-11-13):
CAD 使用坐标标注时,怎么自定义坐标原点!
第一次使用坐标标注,太茫然了!令各位见笑了!

网友:
命令:ucs→O→选取自定义的点,如需返回世界坐标系,输入ucs→w。

网友:
用到自定义坐标的地方很罕见啊!有劳楼主把图纸上传一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楼主:
重设 UCS 原点
还以为有多复杂呢
真是惭愧

网友A:
楼主你把图纸上传一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图纸上传一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十分抱歉!不想违反企业相关规定!
希望能够谅解!

网友(2009-03-30):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对吗?

网友(2011-01-31):
没有错,就是UCS,然后输入O,再选择新的原点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5-08-18):
他的  正负    如何显示?

网友(2018-04-06):
一般模具图上比较多的用到自定义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