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喷涂/热喷涂是什么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8-11-13):
火焰喷涂/热喷涂是什么表面处理?我在寻找此类供应商。

网友(2008-12-26):
根据我的了解  这两种工艺一般都是在表面喷涂合金材料   加强表面的耐磨 耐腐蚀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焰喷涂/热喷涂是什么表面处理?我在寻找此类供应商。

  都是热喷涂工艺,火焰喷涂是其中一种,最早的工艺方法,已少用。

网友:
你说了不是没说  都是喷火吗

网友:
火焰喷涂其实就是热喷涂其中一个方法。所谓热喷涂是利用热源将喷涂材料加热或软化,靠热源自身的动力或外加的压缩气流,将熔滴雾化或推动熔粒成喷射的粒束,以一定的速度喷射到经过预处理的基体表面形成涂层的工艺方法。热喷涂一般按热源不同分类:
一、气体燃烧火焰
1、普通火焰喷涂
2、爆炸喷涂
3、超音速火焰喷涂
二、气体放电
1、电弧喷涂
2、等离子喷涂
三、电热
1、线材电爆喷涂
2、高频喷涂
四、激光喷涂

网友:
增长见识了

网友(2012-09-14):
你好,我是苏州统明机械有限公司主要做热喷涂。刚好您需要,看到信息请联系我。18862335695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