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NC刀库卡刀怎么回位?----请教

楼主(2008-11-13):
刀库卡刀怎么回位?

网友:
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
我只弄过北京机床研究所生产的加工中心
是立式的吧 估计卧式的一般不会卡刀 卧式的话估计是机械爪没有张开 机械手上有个液压阀当机械手转动的主轴侧的时候正好靠固定在机床上的挡板压下阀 所以机械爪才能张开  估计是挡板送了 压不下液压阀 所以才会卡住 那个钢板把阀压下去机械手一般就能继续下一步动作了(这个故障是有报警的 滑板左右开关报警但接近开关没有问题所以是爪没张开 动作超时导致报警)
要是是立式加工中心的话
可以尝试 拿套筒扳子手摇圆盘刀库上换刀机构的电机 注意观察接近开关摇回机械手原位就行了
还可移将参数里特殊功能计数器中的K08的第0位和第7位改为1,然后点按键盘上的H键 能点动执行换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