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控零件加工程序如何转换成西门子802D加工程序---请教

楼主(2008-11-13):
请教各位,三菱数控零件加工程序如何转换成西门子802D加工程序,以下是三菱数控零件加工程序的开头和尾巴.请各位指教.如何将三菱数控零件加工程序转换成西门子802D加工程序。

  %

 O0001

G90 G00 G54

S600 M03

G00 X-75. Y0. Z10.

Z3.

G01 Z-1.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

 G40 X-75.

 G00 Z10.

 Z-1.

 G01 Z-2.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

G40 X-75.

G00 Z10.

Z-2.

G01 Z-3.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0

 G40 X-75.

 G00 Z10.

 Z-3.

G01 Z-4.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0

 G40 X-75.

G00 Z10.

Z-4.

G01 Z-5.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0

 G40 X-75.

G00 Z10.

Z-5.

 G01 Z-6. F360

 G41 D51 X-45. F1200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35.

G02 X35. Y-45. I-10.

G01 X-35.

G02 X-45. Y-35. J10.

 G01 Y0.0

G40 X-75.

G00 Z10.

 X0. Y-75.

 Z3.

 G01 Z-1. F360

 G41 D51 X0. Y-45. F1200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 Y45.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 Y-45.

G40 Y-75.

 G00 Z10.

 X0. Y-75.

 Z1.

G01 Z-2. F360

G41 D51 X0.0 Y-45. F1200

 X-31.82 Y-31.82

 X-45. Y0.0

 X-31.82 Y31.82

 X0.0 Y45.

 X31.82 Y31.82

X45. Y0.0

 X31.82 Y-31.82

 X0.0 Y-45.

 G40 Y-75.

G00 Z10.

X0. Y-75.

 Z-1.

G01 Z-3. F360

G41 D51 X0. Y-45. F1200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0 Y45.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0 Y-45.

G40 Y-75.

G00 Z10.

 X0. Y-75.

Z-3.

G01 Z-4. F360

 G41 D51 X0. Y-45. F1200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0 Y45.

X31.82 Y31.82

X45. Y0.

 X31.82 Y-31.82

 X0.0 Y-45.

 G40 Y-75.

 G00 Z10.

X-0.1 Y0.

 Z3.

 G01 Z-1.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Z2.

G01 Z-2.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Z1.

G01 Z-3.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Z0.0

 G01 Z-4.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Z-1.

G01 Z-5.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Z-2.

G01 Z-6. F360

X14.9 F1200

G03 I-14.9

G01 X-0.1

G00 Z10.

M30

网友:
直接手动啊

要不你修改POST
,不过你修改以后,就是固定802的格式了。所以你自己看是哪个主要,还是2个都需要啊

楼主:
要不你修改POST
,不过你修改以后,就是固定802的格式了。所以你自己看是哪个主要,还是2个都需要啊

谢谢你提供的建议,问题在于我不知道802D的格式。至于改为POST,我也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本意只希望能把这段程序手动一下格式,能在802D系统上执行就可以了。还望各位师傅都多指点。。。
我的QQ:8532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