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热处理设备--求助

楼主(2008-11-13):
我部门对口研发部,部门经常有一些小零件要做热处理。量小而且很急,又不是长期有的做,供应商都不大愿意做。
       现在考虑配一点小型热处理设备,自己做一点应急。主要做调质,淬火,回火,退火,像渗碳,渗氮,氧化发黑就外发做了。当然设备要小型一点,投入不用太大就可以了。

       各位社友,能不能推荐几种小型炉子,给点意见啊!

网友:
我见到有的厂子自制个炉子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温度范围,功率,外形尺寸,生产厂家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呵呵 我偶然在一个厂里看到的,没太在意。只知道他们的用途和你们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的生产量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是处理什么材料
如果是做钨锰合金的零件或是产品,推荐定制一台高温箱式淬火炉、一台箱式回火炉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生产量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是处理什么材料
如果是做钨锰合金的零件或是产品,推荐定制一台高温箱式淬火炉、一台箱式回火炉就足够

回楼上
我们是做设备的,小零件急件自己做,大批量就外发。
相关设备资料可以发到:GT-SP01@GRAND-TECH.CN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想渗氮,渗碳之类的搞个一般的井式炉就好了,便宜,也可以用作回火,不过处理小零件显得有点大
淬火有个省钱的,搞个盐浴炉,哈哈
不过盐浴炉对身体有伤害
偶尔做做就无所谓了,长期从业不推荐
发黑处理那就是表面处理这块了
不懂,好像是有个池子的

网友:
我们数量少的时候,直接用氧割嘴,调好火焰加热,一边立马水冷,硬度都能达到设计要求
至于发黑,更简单,按照论坛的发黑发蓝工艺,按比例配制药水,用个小铁壶比如油漆桶,放在火上,加热到指定时间就可以达到要求,不过药水在使用几次后,里面的化学成分会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发黑效果不理想,要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