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用高频淬火,能淬到多少硬度?----请教

楼主(2008-11-13):
请教各位了:HT250用高频淬火,硬度能淬到多少硬度,厂里的零件直径为22mm?

网友:
灰口铸铁HT250属高强度铸铁。材料应用于如汽缸、齿轮、凸轮、机座、床身、飞轮、皮带轮、齿轮箱、阀壳、联轴器、衬筒。
1 E8 I  r& D' K2 f* w高频淬火应该可以做到表面洛氏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