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汽车冷冲模具的,客户要求我们把模具的部分部位补焊---求助

楼主(2008-11-13):
大家好,我是做汽车冷冲模具的。最近遇到点麻烦,我们用的是日本的牌号ICD5的钢料
但是由于厂家的设变,要求我们把模具的部分部位补焊。我想知道要用什么焊条焊好,该怎么焊?
我焊了一个没有回火,发现有裂痕了没有强度,机加一加工就掉了。那位高手能 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向材料供立商要焊丝
某单位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现在有激光修复,听过这方面的介绍,不只到楼主有没有了解过

网友(2008-12-13):
楼上说的不错,采用激光熔覆技术就可以解决,无论是什么金属材质,利用激光照射融化合金粉末与母体实现冶金融合,可以避免裂纹产生,最大地好处是热影响区极小,母体发热温度不超过80度,不会造成变形。

网友:
一下资料仅供参考:
用泡沫板材制作成近型模具型,可大量减少机加工量,降低模具加工成本。

经表面淬火硬度HRC可达55~65。

空冷钢贵重合金元素少,生产成本低。空冷钢(ICD5)焠火后硬度为:HBC50~65
ICD5是日本日亚的牌号。
还需要了解钢材成分,原则正确的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必要时还需要热处理才能得到好的焊缝,可不能随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