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一把∮160的加工铝合金专用的面铣刀---请教

楼主(2008-11-14):
想购一把∮160的加工铝合金专用的面铣刀,用来铣铝合金工件毛坯面,请教各位行家各参数、刀片应如何选好呢?

网友:
住友:WGCF4160R,刀片:NF-SECW 13T3AGTN-N
不知道可行波,如果是江西的用户请拨打13732938922

网友:
铝合金加工

PCD刀具加工出来的铝件,表面效果好,耐用。再铝加工行业广泛应用!
有兴趣联系我,Tel:010-84332158

网友:
毛坯余量多少~~

网友:
刃径160的面铣刀价格不低,刀盘怎么也要在2000以上了,给你推荐一个京瓷型号参考一下,同时可以进行沟槽和方肩加工:
刀盘:MSO90160R-15(8刀片装),对应的螺丝SB-5085TR 扳手DT-20。
刀片:SEMM150408PESR  材质 KW10,这个价格倒还不贵。
具体价格就不说了,这里不让留电话?有兴趣的话可以发邮件联系。

网友:
加工铝的面铣,很多厂子是用自制的刀杆,上面装卡一把高速钢刀的方法,自己磨的刀象车刀那样的形状,自己磨的可以磨的比较锋利,而市面上常用的刀不适合干软料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