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单相交流电机的无级调速的原理图

楼主(2008-11-14):
寻求单相交流电机的无级调速的原理图,用在普通电机上的

网友:
附图是一个简单小功率单相电机调速器.如图,将两只单向可控硅SCRl、SCR2反向并联.再将控制板与本触发电路连接,就组成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大功率无级调速电路。这个电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可控硅控制极不需外加电源,只要将负载与本电路串联后接通电源,两个控制极与各自的阴极之间便有5V~8V脉动直流电压产生,调节电位器R2即可改变两只可控硅的导通角,增大R2的阻值到一定程度,便可使两个主可控硅阻断,因此R2还可起开关的作用。该电路的另一个特点是两只主可控硅交替导通,一个的正向压降就是另一个的反向压降,因此不存在反向击穿问题。但当外加电压瞬时超过阻断电压时,SCR1、SCR2会误导通,导通程度由电位器R2决定。SCR3与周围元件构成普通移相触发电路,其原理从略。

楼主:
此项电路做成的电路会存在当低速运转的时候电机会有噪音

网友(2012-06-08):
引用 楼主:
此项电路做成的电路会存在当低速运转的时候电机会有噪音

为什么在低速运转时电机会有噪声?是电流的频率不稳定造成的吗?

网友:
低速的时候可控硅截止的部分比较大,造成正玄波变形较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