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立式加工中心刀库刀号乱了怎么改回来?

楼主(2008-11-14):
加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乱了
比如叫T01圆盘式刀库却转到06号刀  总是相隔5个
师傅说断电后手摇电机转回来
可是我转回来不好用啊 这次不是相隔5个了 我转了好几次 间隔的个数不一样

不知圆盘式刀库有没有零点,如果改参数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改回来怎么改?
请高手详细指点

楼主:
今天下午修好了嘿嘿
询问过操作工,没有动过参数,所以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动参数的
找来图纸细心研究
拆开刀库外罩 以外发现刀库零点接近开关坏了
固定开关的支架也严重变形 看来遭过重创
换过开关后问题解决
分度机构电机旁有三个开关 从上到下 刀库在位 计数A 计数B  刀库在位开关不亮时证明刀库在位
在这个位置调整刀库零点的开关  (在圆盘的后面)
机床上电时第一次换刀 刀库自动寻找零点 在其中一个刀套的后面镶有挡块 当挡块接近零点开关时 系统认为找到零点 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计数 将指定的刀的位置转到换刀点

网友:
对你所说的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慢慢了解下再说了.

楼主:
总结经验
首先要好好问一下操作工 最近机床出现过什么故障 比如我这台机床曾有一个刀套损坏 估计就是损坏时撞坏了接近开关
再有就是没有动过的一般不要动 像参数这种东西还是望而生畏的
敢于不敢 都是相对的  靠自己的经验增加自信
再就是 要大胆拆 至少外罩应该拆掉  不拆怎么能发现问题呢

嘿嘿 于大家分享 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2012-10-20):
我的机床是丽伟v40加工中心,斗笠式刀库,现也出现和楼上一样的问题,不知用楼上兄长的办法能否修好!感谢楼上兄长的帮助,我试一了再把情况和大家交流.

网友(2014-03-09):
有丽伟的刀库参数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