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g32车圆锥螺纹?

楼主(2008-11-14):
各位高手晚辈请教一下怎样用g32车圆锥螺纹?有个图做示例最好!先谢了!!!!!!!!!

网友:
FANUC编程手册上面写的比较详细了。
单行程锥螺纹,大概说下看你用的上不
G32 X(U),Z(W),F,R,
X,Z——螺纹终点坐标
F——螺距
R——锥度,通过螺纹大小头直径之差除以2计算得到。正锥R值为正,反之则负。

需要注意的是螺纹程序起点都在螺纹开始点右边,要根据螺纹锥度延长出X和Z的交点,然后看程序起点的X坐标,这个坐标即为编程时螺纹小头直径。
在AUTOCAD上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记忆里是这么样子的,可能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大侠赐教。

网友:
为什么用G32车,

楼主,G92  G76\  都行 为什么用G32

网友(点评):
g32好用啊

网友:
G92车螺纹

O0001

N10
G50 X50 Z50;

N20
M03 S2 T0101(
外圆刀);

N30
G00 X26 Z2;

N40
G71 U2
R0.5;

N50
G71 P6
Q130 U0.2 W0.1 F50

N60
G00 X8 ;

N70
G01
Z0 F50;

N80
X11.77 Z-2;

N90
Z-15;

N100
X12;

N110
Z-20;

N120
X23;

N130
Z-34

N140 G70 P60 Q130
N150 G00 X50 Z50;
N160 T0202(切断刀,刀宽为3MM);
N170 G00 X14 Z-15
N180 G94 X9
F30;

N190 G00 X50 Z50;
N200 T0303(螺纹刀30°);

N210 G00 X14 Z2N220 G92 X11.4 Z-13 F1.75;N230
X11.1;

N240
X10.8;

N250
X10.6;

N260
X10.3;

N270
X10.0;

N280
X9.8
N290
X9.725;

N300
X9.725;

N310
G00
X50
Z50;

N320
T0202(切断刀,刀宽为3MM);
N330
G00 X24 Z-34;

N340
G94 X13 F30;

N350
G00 X23 Z-33;

N360
G94 X19 Z-34 R2 F30;

N370
G94 X-0.1
R0;

N380
G00 X50 Z50;
N390
M03 T0100;

N400
M30;

网友:
G92车螺纹

我用广数980T系统加工的,你参与下·

网友(2011-08-30):
g92好用多了干嘛用G32呢

网友:
G92 G76都可以。。。。。。。。。。。。

网友:
请问“G92车螺纹”,程序中G50 X50 Z50的作用。可以不用吗?

网友:
      用G92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