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锥螺纹都要规定底孔深度?---请教

楼主(2008-11-14):
小问题问问搞液压的同行,为什么锥螺纹都要规定底孔深度?

网友A:
这个跟有效螺纹长度和管接头长度都对应的,以便安装不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有效螺纹长度和管接头长度都对应的,以便安装不干涉。

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平常,但不是任何人都注意的,合金回答的不对。
继续。

网友:
考虑到丝锥攻不到底,另外可以控制锥螺蚊的拧入深度.

网友:
楼主,你这是请教呀还是提问呀?

网友:
其实深点没有关系,就怕不够深。

底孔太浅肯定是不行的。底孔深点没有关系的,攻丝的时候不要太深就行了。

网友:
只要是螺纹都这样。

网友:
浅了拧不劳,深了拧不紧

网友:
孔太深也不好,可能出现外螺纹较短拧不紧

网友:
螺纹都这样。主要在保证旋和长度的情况下考虑加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