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图片中的零件中间90度角要压平,这样可能吗?---请教

楼主(2008-11-14):
大家好,请帮忙看看这种情况可能吗?我公司的客户要求图片中的零件中间的90度角要压平,就是说90度要变成0度,我们的铸件材料是45钢的,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情况可能吗?客户是不是在有意刁难我们?请注意这是铸件,我们已经正火处理过了。

网友:
应该是90度压成180度吧
做不出来,铸件的延伸率再好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吧,你这还有一定厚度。我认为不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压成180 度,我也这么认为,客户是在有意刁难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做了。谢谢楼上版主的意见。

网友:
你们的冲床.....估计要22世纪的

网友:
支持#2说法

如果要压平,那还不如直接做成180度呀,用翻沙的方式铸造呀,开模压铸打样成品太高.

网友:
退火后再壓平

网友:
会断的,老兄

网友:
铸一个好了

铸一个好了

网友(2011-08-15):
估计不行

网友:
在炉内烧红了压吧可能会有效果     16Mn的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是做不到吧,可能有意刁难?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