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切割慢走丝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4):
各位师哥,小弟新手求一个关于关于线切割慢走丝的问题!
     假如割一个圆,切3刀
   求一个能切一个直径为50MM圆的补偿实数!
H001  H002 和H003   各是多少?
   要求有具体步骤!谢谢啊  在线等

网友:
如果是太精密的,要试割,因为补数与好多参数有关

网友(2008-12-25):
一般情况在三次的补正植都减0.005
H001也可以减多点0.01
而H003
就减少0.002
H002就不用动了
在把丝张力加大130
做精密顶杆空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你用的机床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09-04-05):
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厚度是50MM以内的,H001-0.01,H002-0.005      WT加大10,H003-0.002或不减也行    另外第三次切割
的加工条件不要动,
如果厚度是50MM以外的,试割样件并纪录加工条件,测量合适后在价格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