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標準的齒型?----如图,请教

楼主(2008-11-14):
我看到一張齒輪圖,如圖。這個齒輪表的規格看起來齒冠特別高,大於標準齒型。不知是那一個國家的標準。希望各位能指點一下。

网友:
你的压力角是14.5度,齿高方向大一点没有什么问题。设计者可能考虑要增加啮合系数。

我相信楼主是一个生产技术人员,你按照设计人员的图纸来制造产品。如果他(她)设计成非标的,肯定有他(她)的理由,如果联系方便,你可以和他(她)讨论。否则你就按图纸设计刀具就可以了。很少有齿轮能用所谓的标准刀具来加工的。很多设计者把自己的个性加在图纸里,这也是生产技术人员所要面对的。

楼主:
漸開線如何繪制

感謝版主的回答,我算是齒輪的門外漢。關於這種非標準的齒輪,沒有現成的刀具加工。也就是說必須自己畫漸開線的齒型,如何繪制?
可否指點一下,或是版上有哪一篇文章或資料可共參考。
再三感謝。

楼主:
初學者感謝阿松板主的協助

說時再的這個問題困擾我好一段時間,我也在類似的網站上求援。但是沒有人回應,這個網站很溫馨。對初學者更是不吝指教。
有的版主可能就會說你不會爬文嗎?感謝!

网友:
一般齿轮加工是要用专用刀具的,自己绘制渐开线,楼主太强了!

网友:
这种齿轮主要就是压力角是14.5°,我们标准的是20°,要定制滚刀。

网友:
一看14.5度就应知道是英制齿轮,符合AGMA标准。去下载AGMA Standar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