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对焊 、缝焊工艺参数 、点焊应用与焊点设计

楼主(2008-11-14):
1
凸焊是在一焊件的贴合面上预先加工出一个或多个凸起点,使其与另一焊件表面相接触,加压并通电加热,压塌后,使这些触点形成焊点的电阻焊方法。凸焊是在点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预先加工出的凸起点或零件固有的型面、倒角来达到提高贴合面压强与电流密度的目的;同时采用较大的平板电极来降低电极与工件接触面的压强和电流密度,从而消除了工件表面的压痕,提高了电极寿命。

1
对焊是把两工件端部相对放置,利用焊接电流加热,然后加压完成焊接的电阻焊方法。包括电阻对焊及闪光对焊两种。对焊是一种快速高效的焊接方法,其特点是:(a)不论工件截面大小(从零点几平方毫米至数万平方毫米),均一次焊成;(b)不论端面熔化与否,熔融金属均挤出焊口成毛刺而不成为焊缝的组成部分;(c)对焊尤其闪光焊时,所接工件端面必须一致,对焊不同截面工件时必须有过渡段,其直径差别应<15%,厚度差别就应<10%,
点焊的应用及设计
点焊工艺参数
缝焊种类及应用
缝焊时,工件处于恒定的压力下,根据通电和工件运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
1、连续缝焊
工件连续匀速运动,电流持续加于工件与滚轮的接触面上。其实质是每半周形成一个焊点,即当采用50HZ电源时,每秒形成100个焊点。适用于低碳钢薄板的快速缝焊,例如自行车轮圈缝焊速度可达12 m/min左右。但由于所需功率大,目前仅焊2mm以下低碳钢板。当工件很薄时(例如食品罐头、喷雾器罐头),则可采用提高电源频率的方法来进一步提高缝焊速度,目前采用200~600HZ。
2、断续缝焊
工件连续匀速运动,电流断续施加。其实质是在每个通电期间形成一个焊点。由于有间隙时间,电极得以较好冷却。在同一电流密度下其工作端面温度比连续通电时低,可提高电极奉命。目前大部分缝焊均采用断续缝焊。
3、步进缝焊
工件作间隙运动,电流亦断续施加。其过程为,工件停止一通电加热熔化一断电冷却结晶一凝固后工件前进一步一工件停止后通电。由于缝焊时工件处于静止状态,故整个结晶过程均可处于压力之下。这一点对铝合金等易产生裂纹的材料特别有利,可避免失压下结晶。由于焊机复杂,造价高昂,目前仅用于少数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