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2种8字油槽的编程方式,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1-14):
我该怎么贴图呢?

网友:
是在内部 还是在表面啊  看两侧有剖面线啊 ?
内部的话 必须用电火花加工吧
表面的话说不定可以铣出来

楼主:
内部的油槽,有最方便的编程,直接加工吗?

网友:
内部的油槽

内部的油槽用车床加工,车床刀架改装一下,就能加工8字油槽。

网友(2014-06-19):
好像要电火花吧

网友:
图看不懂1!

网友:
普通数控车床用G32就能干

网友:
内部的油槽用车床加工,车床刀架改装一下,就能加工8字油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