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2种8字油槽的加工方式,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1-14):
我们有普通数控机床,980TD系统,也有普车。

楼主:
我很着急,还请大家帮忙呀!

:handshake

网友:
我找外协厂干过油槽,尺寸跟你的差不过,但是导程可能没有你这个大,他就用普车干的,调好导程,转速最低。干完有那么点形状,不是很好看。如果数量少,自己用,你就这么将就吧,不影响效果,如果批量大,效率太低,应该另请高明

网友:
C轴和X轴联动,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普车可以加工的,相当于正、反螺纹

网友:
如果从设计的角度考虑,能够达到要求,而且加工简单的方式不是更好吗!这样的结构不好加工,为什么不采用便于加工的方式呢,即便不是自己组装的产品,也应该和对方沟通,这样可以降低加工难度.

楼主:
客户这样设计,我该怎么办?

网友:
请给联系方式,我可以加工。正弦曲线我都做过。
我在东莞长安。
邮箱:dingtong8888@21cn.com
tel: 769-81553148

网友(2009-11-15):
用车床啊。增大螺距,正反牙就可加工。也可加工多条

网友:
8字油槽是普车上
经常加工的
主要是刀具
和调整好导程就可以了

网友:
对油槽的精度要求并不太高,支持用普车加工。

网友:
需要计算好挂轮的,就跟车螺纹一样。数控车时,需要计算好转速与轴向进给的关系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A:

加工这油槽用的什么夹具啊??

网友:
量小的话,普车可以做,工人技术要求高些。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套装置用来拉八字油槽,内径50长度100两端留10毫米拉八字油槽,交点在长度的中心点。普通工人一天可以加工300多。工件材料是45钢的。十年前好象3000左右改造费用吧。普通车床用车螺纹的方式不能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张图普车,数控车都可以,普车慢了一点,数车很快的,我们这就加工过这活,第一种活就不是很好说了没把握,可能用正反扣的方法也能加工,试一下吧,第二种零件肯定没问题。。。。。。。。

网友:
看你是车铜还是车钢了,铜的简单,普车数控都行,数控要漂亮点

网友(2011-07-22):
谁能详细说下步骤,谢谢

网友:
高等技术啊。高人啊。我都没技术哎4

网友:
直接在数控上G32便可加工,我在这里有这方面的帖子,不防去看看,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普车改装 老版本切削手册上有具体方法

网友(2011-10-15):
我可以加工8字油槽不管是普车还是数控我有专业拉8字油槽的机器。QQ786147920

网友:
我可以加工内8字油槽。

网友(2012-02-11):
你那机床有主轴定向功能吗?有,就太简单了,QQ52880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