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工模学徒和模具学徒,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14):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学习哪一方面的,如果要想从事分模,要先学工模,还是CNC?

网友:
1.工模:应该是含有工装、夹具、模具等;种类就比较杂;
2.模具:可能就是比较单一的模具了;如:五金、压铸、注塑等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