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汽车模具的,ICD5补焊---求助

楼主(2008-11-14):
做汽车冷冲模具的,客户要求我们把模具的部分部位补焊---求助大家好,我是做汽车冷冲模具的。最近遇到点麻烦,我们用的是日本的牌号ICD5的钢料但是由于厂家的设变,要求我们把模具的部分部位补焊。我想知道要用什么焊条焊好,该怎么焊?我焊了一个没有回火,发现有裂痕了没有强度,机加一加工就掉了。那位高手能 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焊后热处理试试

楼主:
不行的试过了一热处理句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材的选定很重要,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网友:
可以在补焊处焊出加强高,然后再空焊丝(回火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啊

网友:
ICD5应该是一种空冷钢。空冷钢是一种以铸代锻的高碳低合金钢,适用于冲压1.2毫米以下钢板材,广泛应用于汽车板金覆盖件、日用轻工五金板金冲压模具等,使用寿命达几万次。空冷钢贵重合金元素少,生产成本低。空冷钢焠火后硬度为:HBC50~65
由于其含碳量高 ,其焊接性一定很差 ,首先要选用直流电源焊接,其次选用高强度的焊材 ,再次一定要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