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问题:如何控制主轴倍率开关---请教

楼主(2008-11-14):
如何控制主轴倍率开关--请教我们厂的员工在操作数控车床时总是喜欢打操作面版上的主轴倍率,有时会造成产品的光洁度达不到,还有刀片坏的也比较快.
所以我想请教个位大虾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数控车床操作面板上的主轴倍率开关控制住.就是使主轴倍率开关不起作用.是FANUC Series Oi Mate ---TC系统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旋到100%,拆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厂工人老想把程序保护锁打开,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到PROGRAM PROTECT ON,然后拆了,回头要调试或者有用再安装上去。

楼主:
这种方法可以是可以但是比较麻烦.哪位大哥有更好办法?

网友:
没有比这简单了

网友:
为什么工人这样做呢?
这个是你思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都会开满主轴120%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