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工操作技术指南

楼主(2008-11-14):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PDF格式,6.11M,正文共404页。4个压缩卷。

网友:
只看该作者

下了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2009-02-26):
【书名】:安装工人操作技术丛书--电焊工操作技术指南
【ISBN】:ISBN 7-80058-663-4
【作者】:韩林生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404页
【定价】:22
【条形码】:9787800586637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印刷日期】:1999-6-1
【出版日期】:1999-6-1

【简介】:本书介绍焊接电弧、焊接治金和接头性能等电焊基础知识,并论述了焊接接头与焊缝、焊接方法和工艺、焊接设备、焊接应力和变形、焊接缺陷及检验、常用焊接材料、碳钢、合金钢、有色金属的焊接操作技术等。本书可作为电焊工自学读物及技术培训教材,其他工种也可参考。

【目录】:

第一章 焊接电弧
第一节 焊接电弧的构造及静特性
第二节 焊接电弧的引燃过程
第三节 焊接电弧的稳定性
第四节 焊接电弧的偏吹
第五节 电弧焊的熔滴过渡
第二章 焊接冶金和接头性能
第一节 焊接接头及其特点
第二节 焊接热循环
第三节 焊接冶金基础
第四节 焊缝的组织和性能
第五节 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和性能
第六节 影响焊接接头性能的因素及其控制
第三章 焊接接头与焊缝
第一节 焊接接头型式
第二节 焊接坡口
第三节 焊缝形式
第四节 焊缝符号和焊接方法代号
第四章 焊接方法和工艺
第一节 手工电弧焊
第二节 氩弧焊
第三节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第四节 埋弧自动焊
第五节 碳弧气刨
第五章 焊接设备
第一节 弧焊电源
第二节 手工电弧焊设备
第三节 埋弧自动焊设备
第四节 手工钨极氩弧焊设备
第五节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设备
第六章 焊接应力和变形
第一节 焊接应力和变形产生的原因
第二节 焊接残余变形
第三节 焊接应力
第七章 焊接缺陷及检验
第一节 焊接接头常见缺陷的分析
第二节 焊接缺陷的危害
第三节 焊接质量检验
第四节 焊接缺陷的返修
第八章 常用焊接材料
第一节 手工电弧焊焊接材料
第二节 手工钨极氩弧焊焊接材料
第三节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材料
第四节 埋弧自动焊焊接材料
第九章 常用金属材料的焊接
第一节 钢的焊接性
第二节 碳素钢的焊接
第三节 普通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
第四节 铬钼耐热钢的焊接
第五节 不锈钢的焊接
第六节 异种钢的焊接
第七节 铝及铝合金的焊接
第八节 铜及铜合金的焊接
第九节 钛及钛合金的焊接
第十节 铸铁焊补
第十章 手工电弧焊操作工艺技术
第一节 酸性和碱性焊条操作特点
第二节 单面焊双面成形操作技术
第三节 各种位置焊缝的操作技术
第四节 管道手工电弧焊操作技术
第十一章 工程焊接
第一节 焊接在工程产品中的应用
第二节 焊接结构施工工艺规程的编制
第三节 一般焊接结构的焊接工艺过程和顺序
第四节 焊缝位置的选择与对口要求
第五节 常见结构焊接
第十二章 焊接安全与卫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手工电弧焊的安全与卫生
第三节 埋弧焊的安全与卫生
第四节 钨极氩弧焊的安全与卫生
第五节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安全与卫生
第六节 登高焊接作业的安全措施
附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东西还是学习的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