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刀用什么材质的去切3Cr13?和切削参数---请教

楼主(2008-11-14):
我要切断直径18的3Cr13,
在c6136普车上我试了YT15的2.5mm的切断刀.
总是断刀,切时还有点振刀,转速290和410,800都试过,切几个就断.

在6136数控车床上,我用的640转,F30.切起来很振,
刀片是克若衣的三毫米槽刀.
但同样的刀同样的参数切45钢很爽的.

谢谢!

网友:
给你两个忠告:

1:请使用切削液

2:请使用2.0或者以下宽度的切断刀片。

网友:
我单位常年加工这类材料,不必加切削液,刀宽选用2--4都可,产生震动是刀具角度不对。
刀具材质用Y W1或Y W2,有时也用YT726,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选用YT15,刀具很快就会磨损,不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加工寿命如何?采用的是什么角度呢。
前角的加大能弥补刀宽的缺陷,但可能会带来刀具容易崩刃,不知道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我今天用了YW1,但切起来开始有点振,2MM宽,
快切断时又崩角.550转,进给F25

网友:
1.6、2.2、3.0的切宽都可以试一下,4毫米的太宽了点;刀片材质要选对,可以试试大品牌的切断刀片;如果刀片材质好,转速可以更高一些。

网友B:
刀窄用切削液,合金刀2MM以下基本必须,刀宽可不用切削液,其实2楼的回复是适用于机夹刀的,机夹切断刀刃口都是钝化的,阻力比较大,选用窄刀是合适的。如果用的是焊接刀手磨的则刀具角度磨的合理没必要那么窄,我倾向于三楼的观点,而且3.5宽左右就足够了,也用不到切削液,合金种类用YW2已经绰绰有余了,用YT726就是大才小用啦,如果用它切镍铬系的不锈钢还有情可原。我们单位也有1CR13的不锈钢件而且多是细长轴,也是20以内直径的,有的车工切就切不好刀爱打,都是用YT15的,我切就容易,而且我不但用合金刀切我还用高速钢切,而别人没有用高速钢的,别人拿我磨的YT15刀切也能切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一个磨刀高手!
如今要考虑广大群众的实际情况,当然,你能教会大家磨刀也是算件好事的。
单位的几位领导都是很反对我亲自去磨刀具给生产线用的,但也没什么好办法,管刃磨的主管技师的水平(负责态度)实在……只能算老鼠屎系列。
最好还是用可转位的刀具,人员素质要求不高,容易操作。

网友:
手磨刀一样要钝化的 而且衡量手磨刀好不好,最后的钝化技术才是磨刀的关键。

   好不好用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下的,正常一把切断刀,最起码切断3cr13材料18mm这样的工件起码可以绝对稳定一千件以上才算合理的。

   18mm的再难切,都没有3mm的3cr13难切吧,我磨的还是斜口带导程,可转位切断几mm小轴用1.0或者以下的切断刀,价格太贵了,大概要两三百一个刀片,所以我也只能自己磨。0.8斜口15度的刀,我自己磨大概可以切两千件

引用 网友B:
刀窄用切削液,合金刀2MM以下基本必须,刀宽可不用切削液,其实2楼的回复是适用于机夹刀的,机夹切断刀刃口都是钝化的,阻力比较大,选用窄刀是合适的。如果用的是焊接刀手磨的则刀具角度磨的合理没必要那么窄,我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窄用切削液,合金刀2MM以下基本必须,刀宽可不用切削液,其实2楼的回复是适用于机夹刀的,机夹切断刀刃口都是钝化的,阻力比较大,选用窄刀是合适的。如果用的是焊接刀手磨的则刀具角度磨的合理没必要那么窄,我倾 ...

高人啊!
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