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污染导致泵出口无压力

楼主(2008-11-14):
使用1个多月的油就这样深

网友:
不会吧
这么厉害
过滤装置有不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质量问题,比我用了三年的还深

网友:
o(∩_∩)o...抗氧化添加剂加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人告诉我,未用前的油就比叫深。

网友:
液压油的污染导致泵出口无压力。是泵损坏了无压力,还是泵没有问题仅仅液压油污染了导致泵出口无压力。请羚羊版主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老机器换用清洗能力强的油短期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老机器磨损大了,堵塞间隙的油泥被清洗掉,内泄加大自然没力。如果机器磨损不严重,那么过段时间就会好了。如果磨损严重,我们一般不主张更换比原液压油清洗能力强的油。原来用什么牌子就用什么牌子。以上是在油品没问题,不是假油的前提下的情况,供参考。

网友:
外行学习啦
以前只知道不同牌子的不能混用

网友:
用前颜色就比较深,干嘛还用??????????

网友:
什么是油的清洗能力。如何衡量?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们公司的设备厂房设备都很干净可以排除环境照成的污染.1.可能你们换油的方法不正确,最经济的方法是排除油箱及管道的旧油并且清理油箱.2油的标号要选择抗磨液压油46号就可以.3.检查一下压力控制元件没大问题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希望能给你的建议不晚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类问题,当时成品邮箱长期导致内壁生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