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选择题问题

楼主(2008-11-14):
1.尺寸Ф50H7
    A)上偏差、下偏差均大于0

B)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负值
    C)上偏差、下偏差均小于0

D)上偏差为正值,下偏差为0

2.图样上四个相同螺纹孔尺寸标注的正确方法是
A)4×M6

B)M6×4

C)4-M6

D)M64

3.共析钢的室温金相组织为
    A)珠光体

B)渗碳体

C)铁素体

D)莱氏体

4.共析钢的室温金相组织为
    A)珠光体

B)渗碳体

C)铁素体

D)莱氏体
    5.在大批量生产中,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常用的热处理炉是
    A)盐浴炉

B)箱式炉

C)保护气氛连续炉

D)井式炉
6.在液压系统中,控制油缸活塞运动的速度,一般采用
    A)溢流阀

B)调压阀

C)节流阀

D)单向阀

网友: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您可以去查相关的机械手册,这应该是机械工程师的考试题目

网友:
1、——D),2、——A),3、4、——A),5、——C),6、——C)。

网友:
相当基本的内容

网友:
这是2007年工程师考试题,社区里有两个,只不过其中一个有选择题答案(红色字体),单也不全。
1--d;1--c;3--a;4--a;5--c;6--c

第3和第4重复。

网友:
全忘记了

楼主:
继续有几道不解的选择题

20.物流系统应包含的基本功能是上下料/装卸功能、传输/运功能和
   A)管理功能

B)信息采集功能
   C)信息处理功能

D)存储功能

25精度较高、便于携带、常用于测量大型铸锻件和永久组装件的硬度计是
A)洛氏硬度计

B)布氏硬度计
C)维氏硬度计

D)里氏硬度计

26.用于制造凸轮轴连杆等零件的铸铁材料是
A)灰口铸铁

B)球墨铸铁

C)蠕墨铸铁

D)可锻铸铁

27.只能承受轴向载荷的轴承是
A)圆锥滚子轴承
B)调心球轴承
C)滚针轴承

D)推力球轴承

29.用于定位控制的电动机应选用
A)异步电动机

B)同步电动机
C)变频电动机

D)伺服电动机

30.在车削用量三要素[背吃刀量切削深度ap、进给量f、切削速度v]切削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列次序是
Aapfv

Bf-apv

Cfvap

Dapvf

31.在切削加工时,不易生成积屑瘤的被加工材料是
A40Cr

B45

C65Mn

DHT200
32在制订加工工艺规程时,划分加工阶段的作用之一是
A)简化生产组织管理
B)可合理使用机床,使精密机床能较长时期地保持精度
C)缩短生产周期
D)降低加工成本
33.为提高刀具的耐用度,在尽量选取较大的切削用量值的条件下选择车削用量的顺序是
Afapv

Bfv-ap

Capfv

Dvfap
34广泛用于制造机床床身的材料是
A铸钢

B)灰铸铁

C合金

D合金
35.预锻模膛设置飞边槽是为了
A)提高锻件力学性能

B)使锻件能填充满模膛型腔
C)改善锻件塑性变形能力

D)提高生产效率
36焊接性能最好的材料是
A)低碳钢

B碳钢

C)灰铸体

D)镁合金
37.适用于1mm厚铜板的焊接方法是
A氩弧焊

B埋弧焊

C手弧焊

D电渣焊
38.现代企业制度的两个特征是
A)产权清晰、两权分离

B)市场经济、政企分开
    C)政企分开、两权分离

D)个人持股、两权分离
39.我国专利法规定,授予发明专利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是
    A)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B)新颖性、科学性、实用性
    C)新颖性、实用性、美观性

D)新颖性、美观性、创造性
40.我国现行税种中流转税类包括
    A)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B)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C)增值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D)增值税、印花税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