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加工后表面颜色不一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5):
我公司生产用零部件滚道,材料为ZG230-450,由配套厂加工后送到我厂,与总成装配后还要再到车床上加工。最近发现,我们在车床上加工完后,滚道表面颜色存在不一致现象,有的地方发白,有的地方发黑(发灰),好像有油的感觉似的,用布擦干净后,则不很明显,但在角度合适并仔细查看下,仍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颜色不同,有深有浅的。不知什么原因,现请教各位,多谢了!

楼主:

这是所拍的实物图片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

楼主:

最后两张图片

网友:
不会是材质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材质有问题。

楼主:
难道说是材质不均匀?还是材质不纯,混有杂质?

网友:
我感觉是有杂质。

不过照片拍摄的不是很清楚,加上反光的原因,看上去有点锈迹的感觉。

楼主:
肯定不是锈迹的。

网友:
应该是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