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搅拌车在正反转时有发抖的现象---请教

楼主(2008-11-15):
最近发现我厂的混凝土搅拌车在正反转时有发抖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消除呢?

网友:
哪里抖呀

估计是溢流阀出问题的概率大

楼主:
我们可是没出厂的新车啊,也不是一台两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的。

网友:
正转变反转有抖动这个肯定是正常的,惯性的作用。
解决的方法,增加整车重量,降低重心,最重要不要超载。 好像不大可能

楼主:
新车不存在超载的问题啊,重心也不高,符合要求。不是正转变反转,而是从停止变转动也有抖动的,就是整车晃动那样子。

网友:
似乎是缓冲的问题。调过么?

楼主:
怎么调缓冲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车不存在超载的问题啊,重心也不高,符合要求。不是正转变反转,而是从停止变转动也有抖动的,就是整车晃动那样子。

从停止变转动有抖动。你想啊,汽车起步都会抖动的,这个是正常的。
这种车设计就有超载的设计,严格的讲底盘和上面的装备是不匹配的。但是不能超载谁会买。
重心高是结构决定的,否则不能实现功能。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对搅拌车了解吗?你的意思是说这种现象正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驾龄11年,在建材行业混过七八年,散装水泥罐车是开过,也有机会开混泥土车但没去。近年在做半导体设备。
混泥土搅拌车外部结构可以看到,罐子内部结构没拆开过,不是很清楚,楼主可以解释一二。

楼主:
内部就是叶片,按照设计的螺旋线对称布置,正转搅拌,反转出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就是叶片,按照设计的螺旋线对称布置,正转搅拌,反转出料。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有点像球磨机的结构。
要求把混泥土扬到最高时由重力自己掉下来,有一个凌界转速。
我在以前手动启动球磨机时,不是一下子就开动了,因为太重,要让机器“蹬”几下,不然电机会烧掉。就像汽车起步,离合器抬太快就会熄火。
混泥土罐子少说20多吨,直径2米左右,让它转起来要多大扭力?一下子肯定不能把速度提起来。所以说启动时有抖动肯定还是正常的。

网友(2009-01-01):
惯性负载很大,应该是需要在液压元件上做缓冲设计。看了两位的讨论,好像没有提及国外同类产品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2009-02-07):
正转后应将手柄放在中位上,在搬动手柄反转,试一试。
要不然就是嘛大有问题。

网友: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
发张滚筒驱动液压原理图。
可能是马达问题,可以测量系统压力。

网友:
是否正常要看发抖的程度,空载不应该整车发抖的,
我干了6年搅拌车设计,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呢,因该是液压系统负载过大,
你用的液压油合适吗?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啦!这个问题最近还真没出现呢!我们也没怎么改进,就是车型不同了。估计是不同的底盘造成的。需要针对各种不同的底盘进行上装设计,可我们基本就是一种上装,因此可能会造成有的车重心匹配不合理而发抖吧。

网友(2009-07-26):
一般来说,搅拌车出现抖动多是由于重心偏移造成的,当然,也要看车的使用情况,首先检查滤芯和油质;其次,检查积料;还有要看抖动的规律性,重心偏移的情况下,罐体转一圈抖两三下,且抖动位置固定,空车较明显。若是在罐体启动时正车抖动,要检查减速机的润滑。总之,出现故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判断。

网友(2009-08-27):
我们的搅拌车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八辆车同时买的 同样的车型和装置 同一厂家 新车就这样的 现在两年多了 已经有四辆车麻烦大了 还有两车也已经有异响 车子抖动会加大液压部分和减速机的磨损 这恰恰又是搅拌车最关键的部分 也是最贵的地方 那些装置都是最进口的 减速机就是两万多啊

网友(2011-11-03):
学习,正在弄如何检测正反转的方案。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不?

楼主(2012-06-19):
这个问题一直没给大家最终解释,很抱歉!这个问题只是出现了一段时间,也就是那一种车型有这个现象,后来的车型就没有了。分析可能是产品结构上有问题,或者是加工制造时结构尺寸有偏差,搅拌车的副车架为框架结构,总体尺寸不好控制。这个车型以后就没出了,也再没出现抖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