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自定义的标题栏

楼主(2008-11-15):
求助怎么自动填充比例,自定义标题栏后没有比例显示

网友:
图纸比例应该初始化图幅是可以设置,如果标题栏没有显示那应该软件的问题,我使用PCCAD的过程中有好几次遇到保存不了的情况,重新安装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