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ACME#12螺纹的标准

楼主(2008-11-15):
ACME#12螺纹的标准

网友:
像是美标螺纹,只见过美标统一螺纹UN系列和国家螺纹N系列,ACME是哪家公司的标准吧?
, R- I- R5 L! S& Y0 Y哪位大侠了解这个,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知道了是美制艾可母梯形螺纹,牙型角29度。#12就对不上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