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加长行程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8-11-15):
请教一下,柴油机加长行程会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燃烧的更加充分,降低燃油消耗,降低转速增大扭矩

网友:
2楼的话有一定道理,
如果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曲轴中心线,和钢桶的顶端距离不变),只把活塞的行成加长了,压缩比增大,冲击增大,如果是发动机有漏器气等因长期使用缺陷,适当的增加会有好处,不过有可能引起发动机爆钢,建议不采用,如果是湿式的可以换钢桶,换活塞环或者活塞,研磨进排气门等,原理是柴油机加长行程,压缩空气量增大,柴油机压缩比提高,柴油在燃烧时瞬间释放能量增大.不过柴油机加长行程理论上会使燃烧的更加充分,但柴油机加长行程并不一定使燃烧的更加充分,燃烧的是不是充分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如果是用柴油机加长行程会如何如何来做广告,楼主就要睁大眼睛了.如果您能详细的说柴油机加长行程用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许我会有好一点的答复.

网友:
呵呵,既然增加行程,有些方面就需要重新匹配,现在的新产品和改进后的产品都倾向于增大行程

楼主:
对排放方面有那些影响呢?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看资料说大的缸径比有较长的混合燃烧时间有利于减少排放,此外转速的降低也降低了噪音,延长了使用寿命

网友A:
那曲轴你咋解决呀

网友:
船机就是长程的,基本已经达到最大值,其转速最低只有100多转,不到200转,效率是柴油机中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曲轴你咋解决呀

曲轴当然得换啦!!!!!!行程加长能让燃气更充分的膨胀

网友:
等压燃烧,无压力难以为继,如果喷射时间长可以维持,增加后然。船用机烧重油,后然时间长。
。。。。。。
一切以台架测试数据为准。

网友:
加长行程肯定要更改曲轴、连杆、活塞、缸体,如果功率不变,那么对排放是有好处的。为了不更改曲轴连杆,一般采用扩缸的方式来降低排放和提高功率,这样仅对活塞、缸体、缸套做一些小的改动。

网友:
的确是个问题呀!!要好好琢磨~~~~~~

网友(2008-12-23):
行程的加长还要考虑,整机的布置,同时一味的加长也是不可取的要注意缸径行程比。

网友:
就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我理解:
首先,要确定的是您为什么要加大行程,我估计您是为了加大排量,从而提升功率,如果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发动机的优化等等,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工作量太大,没有必要。
如果单就提升功率方面讲,加大行程是比较可行的方法,但也同时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1)结构方面:曲柄旋转半径加大将导致旋转部件可能干涉,曲轴重叠度降低,强度减弱。
2)性能方面: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的压缩比不会随意更改的(不排除更改的可能),那么在供油系统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机油的消耗以及加剧发动机缸套、活塞环的磨损;
    当然,也会相应影响燃烧的组织,但情况如何随着不同的发动机有不同的影响,要相应得进行燃烧系统得匹配,配气系统、供油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