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焊接裂纹

楼主(2008-11-15):
设备上的加热辊,有4米长,300的外圆,在端面上靠外圆 均匀分布6个电热管的安装接头,里面有油,靠油传导热能。材料不明,猜测应该不是什么高碳钢,
卸下去表面雕花,回来有个接头焊缝裂开,漏油,卸下焊接,另外一个又裂,还不是挨着的那个,中间隔了一个,又焊,又有裂的,
请问大家
怎么焊接可以保证它不再裂了,用什么工艺方法。

网友:
焊条不对

什么设备来的,一般的轧辊都含高铬,最好问问设备厂商。如果实在不行,建议用不锈钢焊条。或者用氩弧焊

楼主:
谢谢,他们说是中碳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