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上用碗形砂轮磨削工艺---请教

楼主(2008-11-16):
哪位实践过在立车上用碗形砂轮磨削平面的加工工艺,工件直径1600毫米,外圈为环面,磨削环面宽240毫米工件厚140毫米,磨削后表面粗糙度0.7,电机选择\砂轮材质最好要求是什么

网友:
好象电机选择\砂轮材质并不是问题,要解决磨削后的平面度关键是砂轮补偿方式和砂轮修整器的设置。
为什么要用碗形砂轮?碗形砂轮磨损快。

楼主:
立车上用碗形砂轮磨削工艺

我看厂家的原件(重庆齿轮厂)推力磨盘上的刀花是用碗形砂轮磨的,他们可能是在立式磨床上加工的,现场检修改在立车上处理方式如何,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
购买成型磨头,告诉他要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转速要根据你砂轮参数(线速度)确定

自己做工装,将磨头背在刀架盘上(拆除原刀架),做积液盘及砂轮防护罩

对刀时候小心些,修砂轮很容易的

网友:
我厂也在立车上用磨头磨过
电机选用的2800R/MIN      碗型砂轮直径大约150mm

网友:
选用什么样的砂轮   要看你的材质了

网友:
精度很差,看你的有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