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08-11-16):
材料是20CrMo,毛坯是冷墩成型的
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摇臂球头3964721.dwg

网友(2009-03-27):
用圆刀片做仿形车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靠出来用的成型刀??这个行不通,我用割刀先割那2个R1.2都割不动,产品偏硬,毛坯锻打成台阶的直径为5.3和9

网友:
使用小零件加工刀具

网友:
http://www.56.com/u69/v_MzA4MzI4ODI.html这个视频里用的那种车刀就可以

网友(2009-04-29):
用京瓷的pr930材质的刀片来加工

网友:
这个貌似是以斯卡的刀片,槽型待确认。
 5# yg196733456